请教:如把电容看成是水池,那电感是什么?

楼主(2007-12-12):
谢谢!

把电源看成一个带水泵供水的水塔

电阻就是水渠或用水机

电容就是水池

那电感呢?

网友A:
电感也是水池

哈哈
不过水位和电容相反而已

网友B:
谁教你这么看的?

一定要这么看,电感是管道里水的质量。

网友C:
电感也是水池

不过此时水不是电荷,是电流

这样说也许更准确:

电感和电容都是质量
电容器是水池
电感器是水管

网友D:
如把水池看成是电容,那水管看成什么?

网友E:
水管就是导线。电感就是一段特殊的导线。

网友F:
电感是水流的惯性

网友G:
那么3极管是什么?

是变径3通吗?

网友H:
是液压调节阀

网友I:
水管是电阻

网友E:
那集成电路又是什么?哈哈

网友A:
供水系统

哈哈

网友J:
电感是很粗的几乎没有阻碍的水管

再扯远点
电感就像是工厂里面高架的烟囱。
呵呵,这个比方好像不合适。

网友K:
电感是海绵。。

电感是海绵,给个大电流他要慢慢的吸收,撤掉电流他也要慢慢释放储存的。

网友L:
呵呵,一个是动能,一个是势能,能理解吗?

网友A:
不能咧

小学莫毕业
请徐老师港港墨子原理

网友C:
搞什么嘛

我给学生做流量实验的时候,因为都是学电的,怕不好理解,就跟他们说:这水管好比电线,管路对水流的阻力,好比电阻;为了让水流动,需要压差,好比电压;水流有惯性,好比电感里的电流;这中间的蓄水池嘛,好比一个大电容……

网友M:
电感是水管的截面积.

小的截面积相当于大的电感.
水流过水管的阻力相当于电感的电阻.
单位时间内水的流量相当于电感的电流.

这个题出得非常好...

网友F:
9楼: MOS才算是“液压调节阀”

网友N:
三极管比喻成射流阀如何?

网友E:
晕...那液晶显示器又是什么?那鼠标键盘又是什么...

楼主:
一段管壁带弹簧活塞存水的水管

网友L:
呵呵,LS的倒象是电容了

不过串电感和并电容得到的结果是类似的(一致的)

网友O:
电感是弹簧,呵呵

网友P:
同意3楼:maychang 和 7楼:sharks

3楼:“电感是管道里水的质量。”

7楼: “电感是水流的惯性 ”

即“水锤效应” 管道里流体的质量,流速之积。

网友P:
上面有误,差了点东西。

“水锤效应” 管道里流体的质量,流速和管道的长度之积。即管道里流体的动量。

上世纪 60年代就有人发明了“水锤泵”可以不用外加能源就可以把水泵到高处。只要调整进水管的长度,就可以调整水泵的扬程。

网友P:
看了一下还是差点东西。

还要加上流速的变化率才行。(不好意思)

网友B:
水锤泵不用电,不需要人照管

传播媒介上很吹了一阵,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消声匿迹了,现在好像没有人用这个东西。

网友Q:
关键是形成水锤效应,还是需要电?

另外出水不能做到连续;

网友P:
不需要其它能源

仅靠上下游水位差来开关阀门,的确出水不能做到连续。这是上世纪 60年代的产品。

网友P:
误按一下回车键

如果现在设计,我就用水轮机+水泵,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下电感和水锤效应的关系

网友R:
KAO

水锤   厉害,长见识

网友S:
老黄头那个是DC-DC

如果出水不连续,在出口处设置一个小水池,就能缓解很多了。

网友L:
呵呵,驱动电路(机械)当然是从电源(水源)获得啦

肯定不用电啊

楼主:
呵呵,27楼老黄头的图真有意思

网友E:
哈哈~~~老黄头的图,是一个典型的boost型开关电源~~~

水管长度是电感,逆止阀是续流二极管,控制阀门是开关管,下游出水口接地。

如果在出水口再装个小水池,那么这个小水池就是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T:
争的还真停激烈

加油吵呀!

网友G:
呵呵,有幸在废品站见过"水锤泵"

国内50年代末有人用过,60年代已淘汰了.
00厉害,殊不知"泵"电源正由此而得名.

网友B:
尤新亮 和 computer00

说得一点错也没有。
如果用力学量来比拟电学量,水锤泵就是一个开关电源,但没有反馈控制。
“泵电源”现在也没有人再用了,以前电视机上很常用。

说到用力学量来比拟电学量,以前是用力学量来解释电现像,例如用弹簧振子来解释LC谐振回路,现在是用电学量解释机械现像,例如用LC回路解释倒相式音箱。

网友U:
我觉得电感就好象是一个漩涡。

电感的性质和漩涡非常类似,
你可以观察一个漩涡,
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阻碍水流的,
在最后的时候,
它的吸力非常大,
好像要把水吸干一样。

网友V:
RE:

电感就是马上要变成水的云,因为电感和电容都是储能的器件,两者的不同点在于转化的能量形式不同而已!在太阳的作用下,水池的水,水蒸汽,云,形成一个循环,就好像是LC振荡电路!

网友W:
电感是非常软的软胶皮细管子

水流受阻,胀粗

网友X:
看成弹簧

网友Y:
参与一下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请教:如把电容看成是水池,那电感是什么?

谢谢!

把电源看成一个带水泵供水的水塔 ---水源

电阻就是水渠或用水机      ---供水渠道的压力损失

电容就是水池          ---如果是水管,那是分布电容

那电感呢?           ---什么因素能阻止水流变化?缓冲罐/器、均压器

网友Z:
电感可以看成是一个水流管道中的涡轮

这个问题在一本老外的书里面看过,书名忘记了。
书里面比喻得非常好,通过涡轮的水流速不能突变,在
外部水压消失后,涡轮本身变成动力,继续提供能量,知道
耗尽为止。和电感的作用非常相似。

网友AA:
哈哈,好个水管水池啊、

网友AB:
电感是个水车啦~有惯性的水车

电感是个水车啦~有惯性的水车

网友AC:
流速调节器.

流速调节器.

网友AD:
这样比喻没有意义

太含糊,这样打比方歧义太多,没什么意义
每个人对水池的理解不同,我猜你的意思是:
水分子-->电荷
水位高度-->电压
与外界相连的水管-->该电容连入的电路
水池横截面面积-->电容值C
若讨论线性时不变电路,还要规定水池的任意横截面面积相等

电容本身就是一种物理现象,lz干嘛要把它说成另一种好不相干物理现象!?

:)

网友AE:
电容是电荷的水池,电感是电流的水池

网友AF:
电感像叶片桨

电感相当于叶片桨。在水流的作用下转动,能防止水流突然增大,但水流停止后,还有一定的惯性,继续转动提供一定的水流,直到停止。是一本老书上说的,作者叫汪源睿。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好象叫《实践电子技术问答》

网友AG: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水池

电容可以看成是一个出水口在底部的水池,电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水池,不过这个水池的出水口会随着电流的高度而变化,电流增大,出水口高度增大,电流减小,出水口高度减小。

网友AH:
电容是电场能池,电感是磁场能池.

网友:
电容是并联的水池,电感是串联的水池

总之都是水池

网友Y:
多谢楼上几位

比我的缓冲器通俗易懂多了!!

网友Y:
eleclike,可惜了点?

引用 网友A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4楼: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水池

电容可以看成是一个出水口在底部的水池,电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水池,不过这个水池的出水口会随着电流的高度而变化,电流增大,出水口高度增大,电流减小,出水口高度减小。

引用 网友AH: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5楼: 电容是电场能池,电感是磁场能池.

引用 网友AI: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6楼: 电容是并联的水池,电感是串联的水池
总之都是水池

--------
相对于进水,有:
电容是水池的水压----面积越大,电容效应越大,滤波/储水效果越好。总之,它能阻止因进水流速变化导致水压变化。
电感是水池的水流----面积越大,电感效应越大,阻止出水(不是溢流)效果越明显。总之,它能阻止因进水流度变化导致出水流速变化。

网友AJ:
LittleKen 这句话很通俗

其实关键是能量不能突变。需要一个过程。即微分量可以突变,积分量不可以

-------------------------------------------------------------

引用 网友K: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电感是海绵。。

电感是海绵,给个大电流他要慢慢的吸收,撤掉电流他也要慢慢释放储存的。

网友AK:
我投票给7楼那位勇士.

网友AL:
哈哈~~~7楼是高人一个~~~"XX密码"玩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