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转双电源——输出电压滤波

楼主(2007-12-12):
最近购一单电源转双电源模块产品说明书上说纹波峰峰值15mV,用视波器一观察结果有50mV,请各位指教该怎样波除纹波,使纹波在10mVpp以内,可以用LC或RC,但是效果不佳。
1、有不有更好的办法。
2、如果是用LC或RC请附计算公式。

网友A:
可能是示波器噪声而不是文波

   文波4.7uH+470uF即可很干净

楼主:
不可能是示波器的噪声

我把示波器的输入短接,示波器的噪声峰峰值不到2mV。
用示波器不能测出频率吧,至少说频率是不稳定的,也不在某个值附近,可以是一种噪声了,但是噪声也不至那样大了,明天发图给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继续顶。拜托各位。

楼主:
多谢2楼的

你说的方法是LC以什么方式联结?能给个示图吗?谢谢。

网友B:
再加一级线性电源看看咯

楼主:
我前级是加的稳压电源

我输入级加的稳压直流电源,电源的噪声很小的不到2mVpp,或者是加蓄电池了,为了在工业现场用,肯定是要用电池。

网友C:
你指的50mV是纹波还是噪声

楼主:
是噪声~~

是噪声

楼主:
是噪声

是噪声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哦`~~

是高频噪声!怎么才能解决呢??望各位大侠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