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线制转四线制?

楼主(2007-06-21):
请教大侠两线制的板子怎样才能转变成四线制的呢?

网友A:
应当讲明是什么应用的2线制

楼主:
不好意思,现补从一下

4~20ma电流信号输出的变送器一般是两条线与系统连接的,一条电源线,另一条是电流信号线。这是电路板原来的设计。现在系统要求用4线制连接,两条独立电源线,两条信号线,其实还有一条地线,就不管了。
  那么怎样把原来2线制的板子按照系统的要求与其连接起来呢?在此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B:
LZ没有理解两线制的意思,两线制不是一条电源线一条信号线

 而是电源与信号共用两根线。
给你画个草图吧:

网友B:
要转成四线制可以如下图接线:

楼主:
多谢

音乐乐乐是个个热心人啊!多谢纠正!二、四线制基本有些眉目了!

网友C:
davidye你好

好象是同行,请问阁下是做传感器的吗?

网友B:
不客气,呵呵,有事多交流

楼主:
回8楼

是的。但刚做不久,还在门外!如果你也是做传感器的话以后多交流啊!

网友D(2013-10-28):
楼上的前辈,我也正在研究线制的问题,上面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4~20ma电流信号输出的变送器一般是两条线与系统连接的,一条电源线,另一条是电流信号线。这是电路板原来 ...

说白了,发送边要不要提供电源的问题,二线制就是只传输电流信号,地电平不等,接收边自已有电源,四线制指的发送边也要提供电源给接收边,共地。同理,发送边是当作传感器,本身没有带电源,那就是说电源由接收边提供,那就是四线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