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MHz正弦波转换TTL方波

楼主(2007-06-21):
0-10MHz正弦波转换TTL方波用哪种型号的比较器?

网友A:
如果正弦波幅度够大,不必用比较器,比较器就慢了。限幅,然后送给TTL输出电平的芯片,最好是高速的芯片,出来波形够方。
如果正弦波幅度比较小,调整其直流电平,送上述芯片。

楼主:

正弦波幅度是从20mv--10V(峰峰值)

网友A:
正弦波幅度是从20mv--10V(峰峰值)

最大最小相差500倍。
限幅->放大->出来已经就基本是方波了。
建议用两级分立三极管放大。

楼主: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电路,能达到同步输出吗?谢谢!

网友B:
几乎任何一个比较器都可以实现。

可以用物美价廉的LM393

网友A:
LM393不行

LM393响应时间在1us以上,无法工作到10MHz这么高频率。要是楼主要求到100kHz,我就推荐用LM339或LM393了。
但用很普通的三极管例如9013,就可以达到这个频率。
楼主说的“同步输出”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手册,的确记错了。

比较器大部分都是高速的。如果希望电路简洁点,还对价格没什么特殊要求,可以看看maxim的TTL输出比较器:
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4082.html

网友A:
mohanwei 说的这句对

“如果希望电路简洁点,还对价格没什么特殊要求”
用高速比较器电路确实简单,但价格不菲。
建议楼主用分立元件,就是从价格出发考虑的。

网友C:
问下楼上的,我想用 AD8651 把100M的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100M的正弦波幅值为 5~10mV ,用AD8561 可以实现吗?速度够不够?

网友D:
唉,现在没人喜欢用三极管了

一个共基共射放大电路,不就完事了么,三极管对付这点事情,喀嚓喀嚓的……

网友E:
用三极管不行的

显得太没水平了
都啥年代了
还在用土不拉叽的三极管
嘿嘿

网友F:
用比较器加上迟滞电路可以

楼主处理的是啥信号啊

网友A:
回 木头东瓜

这样说:“都啥年代了还在用土不拉叽的三极管”
正说明了“显得太没水平了”

网友G:
我想

东瓜在说反话

网友A:
回楼上

我也有疑惑。

网友D:
呵呵,做个贴片板子,全是三极管,现在这才酷

一定得选最好的设计软件,雇大牛设计师

  画就画最高档次的板

  线路全部镀金

  板层最少10层

  什么阻抗匹配,emc测试

  能给他做的全给他做了 ……

网友H:
用三极管不错!

网友I:
三极管的速度够吗?

网友J:
三级管速度绝对够

网友I:
楼上:凭什么“绝对”

将正弦波“放大”为方波,说明三极管已进入饱和区。要从饱和区出来,那可是很慢的。在饱和区,三极管的带宽概念可是不成立的哦。

楼主:

0-10MHz正弦波转换TTL方波,是分两路输出的,一路是0-10MHz正弦波,另外一路是TTL方波,且要同步输出.

楼主:

用MAX9012,实际上达不到10MHz的同步输出的?是不是电路连接有问题?

网友I:
怎么可能?

MAX9012是5ns的比较器,怎么可能处理不了10MHz的信号?

楼主:

我用AD8611是8ns的,到1MHz以后就不行了,是不是电路上有问题?

网友A:
回 analogman

10MHz的频率用三极管不成问题。确实,存在饱和状态的存储时间问题,不过现在的晶体管存储时间已经相当小,尤其是小功率管。当然,设计时仍需要考虑好,不要进入饱和太深。

楼主:

三极管能达到同步输出吗?

网友A:
同步输出?

和谁同步?

网友I:
楼上,请拿数据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