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容抗和感抗

楼主(2007-06-22):
在计算串联谐振时,容抗是-j/wc,感抗是wL,而并联时容抗是j/wc,感抗却是-wL,
那请问串并同时存在时怎么确定正负号啊?

网友A:
不解

并联时的容抗和感抗也不变吧

网友B:
在频域建摸那里找,应该有答案

网友C:
容抗就是1/(jωC),感抗就是jωL,与串并联无关。

网友D:
知道容抗和感抗,

就可以用电抗的串并连算法算(类似于电阻的串并连)

网友E:
电容电感是无源器件

不会因为电路的形式而改变其特性。所谓的容抗、感抗,一个理。

tuwen正确。楼主说的是什么地方,请录出来看看。但有图要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