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跟随问题

楼主(2007-06-22):
如图所示,跟随输入加了个稳压管(4.7V)限幅,输入信号幅值在小于和大于4.7V时,稳压管会不会对跟随的高输入阻抗产生影响, ?

楼主:
没人指点啊

网友A:
在等“如图所示”

网友B:
不会的吧

应该没啥影响的吧

网友C:
小于4.7V是不会,大于4.7V会。

网友D:
要注意的是,低压稳压管的特性没有那么陡的……

所以对小信号也是有影响的。

最好先看看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E:
输入电压不超出电源范围,最好不要加

网友D:
稳压管的等效电容一般也比较大……要看看你的信号频率

网友A:
mohanwei 说得对

4.7V稳压管特性不是很“硬”的,而且分布电容也较大。

楼主: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呢

楼主:
二极管和稳压管的等效电容一样嘛?

楼主:
当。。

当信号很小的时候,二极管的阻抗应该是无穷大吧,分布电容会对运放产生影响嘛?

网友A:
回 laoyao

只有信号趋于无穷小时,二极管的阻抗中阻性成分才是趋于无穷大,至于容性成分则始终存在。“信号很小的时候”只能说二极管的阻抗中阻性成分很大。
分布电容当然对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有影响。

网友F:

高深!

网友G:
我感觉第二种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