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底"漂移"这么大呢 ?请模电达人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7-06-22):
如图所示 ,对光电二极管产生的光点流进行放大。在使用之前,我把光学头部遮上,将PGA放大倍数设为1000,调节OPA128处的电位器,使得PGA1000倍时输出在-1mV左右。可是在我调过之后,过了几天,同样条件下测本底时,PGA放大1000倍后竟然满量程了,你说是怎么回事呢?不会是漂移这么厉害吧?现在很急
其中放大器128共八个通道,公用一个多路开关和程控放大器,有两路输出不正常(测量本底时,二级放大1000倍,输出满量程)

网友A:
先用单运放做I-V转换,再用PGA放大

网友B:
同意二楼说法,电流放大比较难做,先转换成电压吧

楼主:
呵呵 ,也许我没说明白

上图就是啊
OPA128用来作IV变换的

楼主:
就没人说两句

网友A:
128的“+”端结个10M的电阻到地

网友C:
正向输入端加个同样大的电阻试试

增大前级放大倍数

楼主:
对不起

已经加过了
只是图忘记了表现出来

网友D:
电阻

10M电阻采用什么电阻,这电阻很关键

网友E:
肯定是漂移

一般象741128这种放大器调零后过段时间再运用时必须重新调零,否则漂移.因为放大倍数很大,只要有一点漂移,在输出级就会产生很到的偏移.

网友C:
加个自动调零可能好点,否则一点用也没有

楼主:
真的是漂移么?

10M电阻是25ppm的金属模电阻
请问:主要是什么引起的漂移呢?
电阻?电位器?还是放大器本身呢?

请问:自动调0怎么实现呢?

感觉漂移也不会这么大啊,放大器给的参数为5uV/度  那么就算是漂10度也没多少啊 ,
电位器温漂系数为:100ppm那么就算是漂10度也只千分之一
不知这样考虑对不?

网友F:
Re

1. 同相端 10M 电阻根本没必要

2. 尽量不要用电位器调零,问题很可能就是电位器造成的

3. 首先判断问题根源:光电二极管 OR OPA128?

方法:
把光电二极管换成 10k~100k 电阻,调零,看漂移是不是还一样严重
是:OPA128(含电位器)的问题
不是: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作怪

4. 这种电路,自动调零没那么容易

楼主:
多谢赤铸!

我把电位器换了一下,目前为止未出现太离谱的漂移(原来在二级放大100倍时漂移达到几伏),但是现在明显看到温漂的影响,二极管及放大器温度变化10度左右,本底最大变化十几甚至二十mV(二级放大100倍),经过观察及实验,觉得二极管及放大器受温度影响都比较大,是不是我这放大倍数太大了,所以温漂比较明显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G:
关注

光电二极管的电流电压转换为什么要用运放转换呢?
这样不行吗?

网友H:
加软件整定吧

温度系数自动补偿!

另外,你的电位器用法有点问题
 最好这样:
   ---0--------------电阻-----电位器----电阻(可以不加)-----0-------
      |                                                      |
      |-----------------------电阻---------------------------|

 至于值的选取,你去查一下书吧!

楼主:
多谢

mygaojian:
你的电路图我看明白了,是用电阻产生电压,我测的是nA级的电流,不知可能驱动得了

老狼:
能大致说说你这么用得依据么?好处在哪里呢?

网友G:
RE

光电三极管和光电二极管有什么区别?我的那个图中光电三极管接电源了,zoupeng139的图中光电二极管没有接电源。光电二极管没接电源在光照的情况下能自己产生电流吗?以前用过光电池就是zoupeng139的这个电路。光电三极管也能那么用吗?
知道的人给解释下啊。多谢了!

网友F:
光电管的暗电流本来就是温度的函数

温度升高,暗电流会显著增加,有定量关系,看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H:
依据

为了减少电位器的温漂,和电位器的机械部分的影响,当你调节电位器时,你会发现,本来已经调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即使在相同的温度下就会出现一定的误差,(螺杆部分的原因),(调节前提条件是,用的是无感的螺丝刀进行调解,不能用普通的金属螺丝刀)

如果要降低这两种误差在测量电路中的误差,就应该降低电位器在调节电路中的比重,例如,电阻+电位器=10k, 那么,所并联的那个电阻的值取100k,则能将电位器的误差降低到原来的1/10,但是不是并联的那个电阻越打越好,具体的你去查一下资料吧。

其实电位器,如果你的CPU的计算能力足够的话,还是尽量少用,多使用软件整订,整订温漂,放大倍率,零点漂移。。。。

楼主:
老狼

其实电位器,如果你的CPU的计算能力足够的话,还是尽量少用,多使用软件整订,整订温漂,放大倍率,零点漂移。。。。

你说说大概思路是什么那?是提前将试验做好然后修正么?

楼主:
郁闷!

前面问题又出现了
还以为是电位器得问题,现在将电位器全部换为质量好的电位器,现在又是在PGA放大器放大100倍时本底输出达到伏级了,正常的情况下是十几mV,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

楼主:
qing kankan

请看看吧

网友I:
换mindspeed的专用芯片!

这些电路都是靠不住的,一般来说TIA的放大倍数目前行业里也就是推荐20欧姆,MAXIM的. PIN的灵敏度行业里也就是可以做到-31dBm,当然如果电路好的话,155M低速率下-39也是没有问题,用国产四川光恒的光组件.
TIA后面的限放现在MAXIM的3747最便宜.

网友J(2007-07-26):
还没有讲到信号带宽问题

如果是低频(直流),那个电阻不如用电容

楼主:
如果是低频(直流),那个电阻不如用电容

就是测直流光信号
为什么不如电容呢?

网友K:
长见识了

楼主:
未解决

这两天做实验
觉得是光电二极管的问题
比较麻烦啊

网友L(2007-12-04):
?请模电达人进来看看吧

案要案

网友L:
?请模电达人进来看看吧

光电管工作电路问问题,107ohm偏流电阻,能不漂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