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运放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2007-06-22):
请问如何判断一个运放工作在线性区?

有人说只要看反馈电阻接在反向输入端就行了,但如果反馈电阻同时接在+ -输入端,那该怎么判断?

网友A:
看输出电压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B:
还要保证是负反馈

楼主:
回楼上两位

  看输出电压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
问:没示波器的话怎么看?

  还要保证是负反馈
问:如果+ - 端都接有反馈电阻那这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C:
负反馈比正反馈强就是负反馈

问:没示波器的话怎么看?

不必用示波器看。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按理想运放计算出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就是工作在线性区。
输出的允许范围取决于供电电源的形式和大小,还取决于运放自身的种类(如是否是满幅输出型,即rai-to-rail型,是否是单电源型)。

楼主:
TO tuwen

如果+ - 端都接有反馈电阻那这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D:
一般情况“虚短”条件打破了,就已跑出线性区了。

网友E:
回楼主

如果+ - 端都接有反馈电阻,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那就需要计算那个反馈更强一些。这和温度升高又降低,一个物体吸热又放热是一样的。

楼主:
回楼上

如果+ - 端都接有反馈电阻,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那就需要计算那个反馈更强一些。这和温度升高又降低,一个物体吸热又放热是一样的。

问:似乎没书教我们怎么计算,一般教材上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说运放工作在XX区,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应该能分析出来的,但我太笨了不会分析.....

网友F:
如果信号足够小,开环也可以工作在线性区

事实上,我觉得就看输入与输出是否是线性关系就可以 了

楼主:
回楼上

我觉得就看输入与输出是否是线性关系就可以 了

问:我现在就是问要判断是否工作在线性区啊~请问你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