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信号放大(附图)

楼主(2007-07-11):
请问如何放大0.01欧姆上的电压信号,要求用icl7650反向放大实现。
平常我们放大信号都是一点对地的信号,放大后还是一点对地信号
但是现在输入信号从这个0.01电阻上取,是个中间信号,如何通过放大后成为一个一点对地的信号呢?请达人赐教。

网友A:
500V的共模电压?

    电流检测有高端检流和低端检流。先考虑下是不是一定需要按照目前的方式处理?

网友B:
一点对地的信号通常称单端信号

现在的信号是差动信号,应该用差动放大器。可以考虑用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实际上是三个运放构成的差动放大器,也可以用三片运放自己搭成。
不知道100欧电阻上电压是多少,用仪表放大器时应该注意共模范围。

网友C:
先告诉你一个概念:差分放大

500V的共模电压好说的
浮地--隔离传输 即可

网友B:
没注意到电流有5A

500V共模电压,用仪表放大器也不行,必须让这个测量电路的电源与地“悬浮”,与0.01欧电阻有公共点。

网友B:
如果测量电路的电源与0.01欧电阻有公共点

可以用简单的单端放大电路,不必用仪表放大器,那个东西很贵。

楼主:
不好意思电流随便写了一个 应该是0.1a电流

网友A:
娃哈哈

你也太随便了

楼主:
补充:电流0.1A是恒流源,若5A的话100电阻要改成1欧姆

网友D:
我也正在用ICL7650

ICL7650的前级是输入电流信号,通过放大后产生的是一个电压信号,而前级你说是恒流源,所以是和万用表测量电流一个道理,0.01的电阻相当于采样电阻,你这个图差一个放大电阻,在4脚和10脚之间,这个电阻就是你所要放大的倍数,前级和输出端的信号都是相对与一个地而言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你的电路图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B:
既然楼主是“随便写了一个”

各位不妨随便答一个。

楼主:
maychang兄 ,不是故意的 sorry啊

楼主:
电路图用qq抓下来的 电路图不知道要怎么接

楼主:
能不能将信号的一端接到7650的地上

能不能将信号的一端接到7650的地上,这样是不是成了单端信号,
是不是能比较容易的实现放大,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网友B:
回楼主

可以,条件是运放的正负电源与其它部分隔离,正负电源的地也必须接到这一点。这也就是 xwj 说的“浮地”。

网友A: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误差

采样电阻太小,接触电阻影响精度。5V的共模电压应该是小事咯。

楼主:
我用的是锰铜丝做这个采样电阻,不知道合理不

就绕了10圈,大概10到20m欧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办法

网友B:
怪了

你的取样电阻不是0.01欧姆?
又是“随便写了一个”?那我可就要随便答了。

楼主:
那我为了表达清楚才这么写的啊

公司给我的电路图上也没标这个数值的,只能估计一下了

楼主:
这位maychang大爷还真会找毛病哦!

网友B:
当然了

0.01欧姆的电阻和100欧姆的电阻,结构上是不一样的,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你说得没错

maychang大爷,希望你能了解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明白的是怎么测系统中间的一个的一个信号的   方法    ,是方法  谢谢,这点我很感谢你还有其它朋友 具体参数我会再仔细研究哦,谢谢哦!

网友D:
请问20楼

请问20楼,我说的电路图是否存在问题,请察看
我上传的电路图在12楼链接

网友B:
回楼上

12楼的图,不知道为什么,总打不开。

网友B:
回楼主

你这个电路,用块数字万用表测量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或直接测量电流,会量吧?没有问题吧?
原因就在万用表里面的电源(电池)与被测电路没有电气上的联系,唯一的电气联系就是两根表笔,一根叫COM(一般是黑表笔),另一根叫测量端(一般是红表笔)。现在你要用运放进行放大等,也只需要运放的电源与被测电路没有任何电气上的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运放的“地”(黑表笔)和运放的输入端(红表笔),就行,就这么简单。

楼主:
maychang的解释倒是挺形象的

见图,不知道能不能根据图解释得清楚点哦

网友B:
你需要将运放的正负电源画出来

至于W1、R24。R25、Rx等等,倒用不着。

楼主:
运放的正负电源不是标得很清楚了吗

+5,-5和那两个电阻是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B:
根据你在电路板上找不到原理图中的二极管那帖

估计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需要你把给这个运放供电的电源完整地贴出来,包括正负电源,以及与这两组电源相联接的所有电路。注意是“所有”。“所有”的意思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楼主:
W1、R24。R25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就是连7650的第五脚的地方那些个电阻
 本人资历太低还是看不大明白,望达人赐教

网友B:
“W1、R24。R25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10k再串联150欧,估计和你那四个找不到的二极管差不多。

“这位maychang大爷还真会找毛病哦!”
我说话比较客气。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就是防这种傻子抄板的

楼主:
据说是用来调零的

那个电位器听老板说是在输入为零的时候
使输出等于零,对此我也不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