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电路实现差分变单端?

楼主(2007-07-11):
信号经过AD8331运放出来后得到一个差分信号,而我想用这个差分信号输入到比较器里面,我知道可以隔直再加偏置做,但是由于我想用比较器的反馈,所以如果加了隔直电容使得反馈不能及时起作用(时间问题,反馈信号只有100ns,而由于搁置电容的原因要反馈加到输入上要us级的时间),所以想再先把差分信号变成单端信号,又不想再加一个运放,大虾有否好主意,靠电容电感之类的?500mVp-p,带宽20M

网友A:
看不懂

“我想用这个差分信号输入到比较器里面”,比较就是了,为什么要隔直?
而且隔直并不会“使得反馈不能及时起作用”。

楼主:
如此

差分信号是一个原始的信号,这个信号高于某个阈值的时间对我有用,所以我要隔直然后加上这个阈值

网友A:
不隔直

电路中就不能减去这个阈值了?

网友B(2013-05-05):
能问你一个AD8331的问题吗?
我仿真出来有点错误

网友C:
仪表放大器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