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整流电路

楼主(2007-07-11):
怎么找不到回路啊,但是能工作起来,为了提供五个a的电流而设计的
请达人赐教!

网友A:
这个电路如果能工作,那整个模电技术将彻底颠覆

楼主:
错在哪里啊

网友B:
这个电路如果能工作

整个电子学将崩溃。
这个坛里所有的网友都得改行,我打算卖红薯去。

网友C:
输出都不是全波了

网友C:
你看看这个电路了

网友D:
LS的是变压器抽头的+、-电源或全桥的单电源

网友E:
我看

下面两个二极管击穿了,应该可以工作

网友B:
回楼上

“下面两个二极管击穿了,应该可以工作”
焊上两个二极管再把它击穿,岂不多此一举?

楼主:
我快疯了 怎么这样的

看来要去看看电路板上是不是也这样焊的
是不是电路图画得是错误的,应该反过来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的

网友F:
就是防这种傻子抄板的

楼主:
不是我的错啊

公司给的电路图,也不是我设计的
电路板就是根据那个有问题的电路做的
我只是在找问题啊,尽力完善!

楼主:
果然是这样子

打开机箱,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二极管,纯粹多余.
被忽悠了!

网友G:
我回家种地了 呵呵

网友H:
开眼界了!哈哈!

网友I:
"高人"呀!!!!!

高!实在是高!!
除此之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网友B:
这回和谐了

整个电子学没有崩溃,世界照常运转。

楼主:
这个真的叫做眼见为实!

网友J:
长见识了,你公司也太强了,这样也行

网友K:
超级防伪技术

果然各庄都有自己的高招。

网友L:
同样的问题

我的电桥,没有后面四个二极管,但为什么出来的是半波呢?

网友M:
看来我还真要到你们公司去深造了才行

看来我还真要到你们公司去深造了才行

网友D:
LZ严重维护了电子理论的尊严

网友N:
上面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他

呵呵,我初学者,不知道那是用什么画的,我只知道手绘

网友O(2007-08-20):
什么都没有了5555555555555

网友P:
D20~D23可能是电阻,不然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