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指点下此运放电路所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7-07-12):
这是一个从市电上接收270KHZ小信号的滤波放大电路;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为270KHZ;两级放大采用MAX4494实现,采用正负5伏电源,(VCC 5V,VEE -5V,VSS 0V);

请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下,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小弟先谢过了~

小弟碰到的问题是:在接到电力线上时,用示波器观察两级放大输出,node7出现了一个幅度比较大(500mv)的近似脉冲性质的噪声信号,10ms一次脉冲,每次持续1ms左右,380KHZ信号组成。直接影响了有用信号的采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各个点的信号都是什么样子的?

带通之后信号,一级放大之后信号都是什么样子的?
看看能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一级,缩小范围!

楼主:
回楼上

有的
应该是带通滤波器有问题,我断开滤波器和放大器就没事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放大器设计上有没有不合理的错误;

★2.带通滤波器参数是否正确?我用filter solution 生成的chebyshev滤波器,PSPICE仿真正常,但一拿到实际电路上在滤波器输出就产生强烈满幅振荡,上边的图是我改进后的滤波器,但还是在放大后测到另外一种情况的振荡。

楼主:
这是用filter solution生成的图

这个是用软件生成的图;仿真效果很好,但在实际电路上却产生强烈振荡,把上边的两个300K换成10K后现象消失;
但在两级放大后测到奇怪的脉冲振荡;我把电力线与电路之间加一隔离器后,振荡幅度大大减小。

楼主:
这是用filter solution生成的图

楼主:
这是测到的振荡效果图

网友B:
回LZ

我算了一下,根据你的原理图求得的不是带通滤波器,而是带阻滤波器啊

楼主:
回yan525

说实话,我对有源带通滤波器设计真的有些模糊,但上边的电路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操作都验证是带通的呀。 大学时学过压控带通滤波器设计,但那个电路没有给出R3参数设置,而且我照它的理论搭建的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一到实际操作就严重震荡,哭了。。。。

网友C:
电源上的干扰信号是很大的

干扰信号就会使你的滤波器输入超标,你的频率有这么高,最好在滤波器前先用无源的LC滤波器先选频滤波,去除大的干扰信号后再进后续电路处理。

网友D:
回楼上:)

是的,经过测试,这个振荡最初来源就是50HZ市电,但我在滤波器前端加一简单的RC滤波电路来滤除50HZ,却没什么作用;大家看下边这个波形图(黑色为市电50HZ,红色为两级放大输出振荡),振荡发生在50HZ的过0点,是不是这个时候由于运放没有直流偏置在0点时造成的呢?需要加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吗?请赐教。

网友E:
听 awey 的话没错

你这是电力线载波通讯,应该先将输入信号用LC选频滤波再送后面的电路处理,甚至可能需要二级三级LC滤波。
你的有源带通滤波不过一阶,选频特性相当差。而且有源滤波并不好用,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你的电路中并不合适。

楼主:
re:maychang

您的建议很好,是电力线通讯;之前加LC滤波后也去不掉那个380KHZ,我觉得它与50HZ市电有关,但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您说有源滤波器不好用,我有些疑问,它的选频特性应比无源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