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进入运放之前一般要加个隔直流的电容

楼主(2007-07-1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在乱用“阻抗匹配”的概念

谁说“信号进入运放之前一般要加个隔直流的电容”?

网友B:
都是用滤波器角度来看和理解的。

楼主:
楼上批评的好,我最喜欢高手发火,一发火,道理就统统讲出来了,呵呵。

加隔直流电容好处是,可以去掉一部分杂波,可以使偏移电位降低。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让器件之间的阻抗变的好些?

我的运放输入的地方不加个对地的电阻,他就不输出波形,不得不加,也在输入范围内。原因不明

网友A:
“加隔直流电容好处是,可以去掉一部分杂波,可以使偏移电位降低。”
没有的事,不知道你从哪里看来的。

“我的运放输入的地方不加个对地的电阻,他就不输出波形,不得不加,也在输入范围内。原因不明”
最好把你的图贴出来,否则不好说。

网友A:
“因为电容对不同的频率表现出不同的阻抗,比如小的电容对高频表现低阻抗,对低频率表现出高的阻抗,那么低频率的就不能过去,所以可祛除杂波作用”
干扰频率一般比工作信号频率高。通常需要去掉的是频率比较高的。

“因为电容的隔直流,电位自然降下来。”
那可不一定,也许会升上去。

“图片如里面的连接:http://www.dzsc.com/dzbbs/20061226/20076521344746945.html
这是别人的问题,和我的图是一样的,我不焊接R3,就不出来波形,呵呵。”
还要上这个网站?算了吧。

楼主:
我说的对了,我赢了,呵呵。以后还要请大侠多指导指导,我是个new hand模拟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