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Sigma-Delta类型AD测开关电源电压,why电源加散热片才测准?

楼主(2007-07-12):
1.现在觉得是辐射干扰,
2.情况如下:被测的开关电源上有两个大管子,一个是开关的,另一个不知道,整流的吧,这两个管子加了散热片以后,测的电压就稳定,稍微散热片有点松,就不行了,why?

网友A:
不一定吧

估计是方法问题。

楼主:
看来要看一下,双积分和sigmal的原理

网友B:
说反了,sigma-delta特适合测有纹波的电压

楼主:
改用了滑动平均算法,机壳上还要屏蔽,ok

网友C:
没听过有这说法,如果你要测平均直流电压

硬件前级滤波 + 软件滤波

网友D:
最近怎么老有搞笑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