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楼主(2007-07-12):
请问一下,我焊了一块电路板,根据虚短虚断,可是U6不等于U5=0,输出电压应是out4add不等于out41+out42+out43+out44,是原理有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原理肯定没有问题

out41-44都悬空时输出多少?

楼主:
谢谢你

out41-44都悬空时输出时0V
真是有点奇怪,电路也没有虚焊,不知道为什么,U5为什么不等于U6,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输入太强,导致运放饱和.

网友C: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输出电压进入了饱和区。

楼主最好给出各个电压的具体数值来。

楼主:
一次采集的数据

out41= -4.36V
out42= -3.80V
out43= -2.58V
out44= -0.72V
U6= -1.37V
U5=0V
out4add=4.34

网友D:
输入电阻

输入电阻有什么限制吗,为什么要那么小的电阻,换大一点实验

楼主:
输入电阻增大有什么好处?

输入电阻是180K,不小了吧!
输入电阻增大有什么好处?

网友E:
呵呵~~

恰恰相反,你把电阻减小试试,实际上如果电阻太大,就不能当成理想运放来看了。

网友B:
电阻有点儿大

网友F:
楼主自己算算看

out41= -4.36V
out42= -3.80V
out43= -2.58V
out44= -0.72V
U6= -1.37V
U5=0V
===============================================
out4add=out41+out42+out43+out44=-11.46V
你的运放是+-5V供电,怎么可能输出-11.46V?

网友G:
11楼说的是

输出范围超标了,跟电阻大小没关系。。。

网友H:
回11楼

加错啦
out4add=out41+out42+out43+out44=-12.11
不过11楼说的有理,支持~~~~

网友F:
哈哈。。。建议楼上重读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