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7-12):
大家看看
给评评
主要的两个问题:
1,我没有用变压器了,用了电阻分压不知道可以不?
2,前面部分是交流电,后边是数字电路,怎么处理共地的问题,还是必要共地?
谢谢

网友A:
测市电实际频率电路吧!

这样是工作不起来的,光耦两端全放在左边电路得了,串联!

网友B:
怎么还是倍压整流?嫌电压不够高?再说光耦的原边怎么没

网友C:
你到底要做什么? 光耦是白用了...

网友D:
楼主不急于设计电路,先将基本原理学好

网友E:
同意楼上

不急于设计电路,先将基本原理学好

楼主:
说明

电路整个是要检测一个电容两端电压的突变!!!
这个电容的的电压是600V,通过市电倍压整流得来的,这个电容的电压一般不会跳变,后面的电路就是通过单片机检测它的异常突变(600V-100V/400V),所以电容检测电容内阻必须很大,用微分电路来检测这个突变,然后分压,把突变的结果通过光耦传给单片机 。

楼主:
大家来看看 啊

顶!!!

网友F:
??

先不说别的

1.电阻上的功率算过吗?
2.220V对后级的干扰和冲击.

其它的就不说,具体化你更容易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