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为什么正弦信号经过电桥之后是半波呢,而在理论上,应该是全波才对,也非常奇怪,整流出来的半波非常的稳定,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始终就有两个二极管不能导通,而且我还确定不能导通的二极管并没有坏掉,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二?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这年头怪事就是多,呵呵。。

楼主:
电桥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捉摸了好几天了,可始终想不明白,这种情况一点道理都没有啊!
哪位大虾伸出援助之手吧!

网友B:
用直流 test

楼主:
回复4楼

请问4楼,你所说的用直流是什么意思,我的目的是想把正弦信号变成方波!
请指教!

网友C:
....

想不明白~~~

网友D:
整流桥有一个二极管断了

整流出来就是半波。
你怎么确定四个二极管都是好的?万用表量的?量的时候将二极管取下来或将变压器次级断开没有?

楼主:
回复8楼

我是用万用表测的,而且我也自己搭了,都是半波,我单独用二极管出来的就是半波!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只知道说“怎么回事啊?”

我再问一次:
量的时候将二极管取下来或将变压器次级断开没有?

楼主:
回复10楼

我是将二极管取下来测的,我还试过通过每个二极管都是半波,所以我说,二极管没有坏掉!

网友D:
那就只能用示波器看

每个二极管串联一个取样电阻,示波器看取样电阻上波形。不嫌麻烦你就可以这么做。

网友B:
不要变压器, 用2节电池代替

楼主:
回复12楼

我确定每个二极管都是好的,而且我将正弦信号单独通过二极管出来的都是半波,

楼主:
回复12楼

这就是我的电路图,为什么输出的是半波呢?

网友D:
忽悠大家这么长时间

RL右边的波形就是全波。

楼主:
回复16楼

这不是我输出的波形,我输出的波形第二个是零,是半波,那个图是理论上应该输出的,使我自己添上的!

楼主:
回复16楼

这是我实际输出的波形,特别的稳定,

网友E:
天潮水多,怪事也就多了。虚汗

网友:
电桥焊反了吧

网友D:
如果四个二极管都是好的并且方向没有错误

那就是某处电路不通,例如铜箔断裂、虚焊、过孔不通等等。用万用表很容易检查出来,不必大惊小怪。
实际上用万用表检查电路时,应该将变压器次级一端断开,逐点检查。注意表笔不能接触二极管的引线,应该触在焊点上,这样才能够连同铜箔、过孔等一起检查。

网友F:
哈哈....你有没有接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G:
我也曾碰到类似的情况

电阻降压,桥式整流,输出半波,我也纳闷了很久,后来将外围的电路全部断开,全波就出来了,原来是板子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