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的疑问

楼主(2007-07-13):
各位好,我在使用BTA06的时候发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我想通过BTA06控制220AC.刚开始我把火线一端接到BTA06的A1管脚(后面接有过零检测电路....).而输出接在A2管脚.但是A2管脚始终有220AC输出(不管控制脚G是否有控制信号).然后我试把火线接在A2管脚,AI输出.却可以通过控制脚G来控制输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但是A2管脚始终有220AC输出(不管控制脚G是否有控制信号)”
恐怕不是这么回事。
将G与A1短接,看看可控硅是否还导通。如果不导通,那就是由于你设计错误而使G有信号。
这个信号,很可能是由于控制电路的电源设计错误而产生的。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

有四个触发象限,只要G端与A1、A2任何一极存在任何方向的电流并超过触发门限(各象限灵敏度不同),可控硅就会导通,所以楼上分析正确,必然是你的电路设计存在原理性错误所致。

楼主:
电路如下

我单独试了一下BTA04,只在A1端接上220AC,G端就有220AC.而若把220AC接在A2上,G端和A1都没有220AC.

网友A:
控制可控硅的是G极

“只在A1端接上220AC,G端就有220AC.而若把220AC接在A2上,G端和A1都没有220AC”
最关键的G极如何接法,你却不提,负载是什么也不提。

网友C:
光耦接错了

MOC3041的4、6应该跨接在图中TR1的2、3脚。
参看:

楼主:
TO maychang: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最早的图是我上面贴出来的图.负载是一4W气泵.由于我在实验的时候发现不给RLAY9低电平,220AC也会出现在TR2的2脚(前面所说的A2),气泵工作.我怀疑是不是MOC3041出了问题,我就拔了MOC3041,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怀疑是不是可控硅的G脚悬空也会在2脚有220AC?因而我就单独在测试板上只用BTA04来做实验.现象就如我第2贴那样的(G脚悬空,只把220AC加在A1或A2脚).
  第1贴中还说过在上图中把BTA04的1,2接互换接一下,就受G脚控制输出了.
TO TWEN:电路好象和你给的一样不是么?我是BTA04的1,3脚跨接在MOC3041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