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7V左右的稳压管?怎样稳一个7V?

楼主(2007-12-21):
有没有7V左右的稳压管?
系统用的是6F22型9V电池供电,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稳一个7V左右的电压?
电流要求不大。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串三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不过你说的方法要是电池电压降了,7V不也降了吗?

网友B:
5V的三端稳压管

公共线上串三个二极管到地

网友A:
要效率高就做个DC-DC吧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4楼孤星119的办法不错,可以试试,只是如果用7550的话,电池电压在多少伏以上才能使7V稳定?电池到7V时还能稳住吗?
5楼说的DC-DC太占板子面积了,我做的是手持设备,要尽量小,简。

网友A:
不要把DC-DC想象得很大体积

如果里面有单片机的话,外加2个三管和几个电容就可以做升压了,先将9V升到18V再过7805+2  稳成7V,这样电池工作时间就大大延长了

网友C:
请教

请教下:2楼说可以串3个二极管,是不是利用导通压降0.7V啊,

网友D:
dcp出了个馊主意,

 先不说9升18损耗多少,18降7效率太低了.

网友A:
一般来说,LM78XX Vin >= Vout 3V

网友A:
zhang123你出个香主意吧

注意楼主的前提是零件不能太多

网友E:
有6.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F:
要准确,就用个431来做,现在价格已经很低了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刚试了下孤星119的方法,用的是7550,公共端用三个4148串联后接地,输出5.88V,(4148的导通压降怎么成了0.3V?)电池电压为7V左右时还能维持这个值,这些测试都是空载,不知加个负载后会怎样。
DC-DC不太适合,DCP说的还要先升到18V,再降到7V,怎么那么麻烦?这样还能保证电池使用时间大大延长吗?
OO说的6.8V稳压管好不好用?要求输入电压多高?
朋友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G:
awey和00的办法比较好

网友H:
稳压二极管方案,看图。

楼主:
431没用过,能不能给个图?

431没用过,能不能给个图?
另外我用的是9V电池供电,7V供AD采样,16楼的图用的很稳压管功耗大不大?
我是菜鸟,好多都不懂,望朋友们多指点。谢谢。

网友F:
下个LM431的Datasheet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要精度高,用稳压管的方案基本不要考虑。

网友A:
电池供电也用稳压二极管并联稳压?

网友A:
用MCU的脉冲对电源电压先升再降是"非典型"的DC-DC

楼主:
不知我讲的对不对

LM431输出电压和V_ref有关,也就是和V_in有关,当输入电压变化时,是不是输出也在变?
我E文不好,看Datasheet只能看图,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请朋友们指点。
DCP说的用MCU,现在没I/O口了,也不好弄,不过想学习下这种方法,DCP能不能给个图,供小弟学习下?谢谢。

网友I:
并联稳压损耗很大的

电池供电,常规不就是 LDO 么?
可调式的,两个电阻设定以下,三个元件

楼主:
越说我越糊涂了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各位都是只提一下,能不能讲的更明白点?小弟很菜,基础很差的......

网友J:
用TL431,因其基准端电压为2.5V,利用电阻分压

楼主:
我把朋友们的方法总结了一下

用三端稳压加二极管:
用431:
用6.8V稳压管:
还有DCP说的先升压再降压的方法不会弄.
个人感觉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法在9V电池在7--9V变化时,差不多输出都能稳到7V,只是不知功耗大不大.
至于朋友们一至推荐的431,我这样算输出电压:
Vout=(1+R1/R2)*Vref=(1+R1/R2)*(R2/(R0+R1+R2))*Vin
当输入有变时,输出也在变,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一次只能一个图

用三端稳压加二极管:

网友A:
其实就是二个三极管构成倍压电路

整机电流有多大?

网友K:
个人看法

1、个人认为用6.8V稳压管比较好,至于功耗可改那个10欧姆的电阻,前提条件:7V输入阻抗要大,比如:用1K取代10欧姆,此时的输入阻抗至少要10K,否则稳压管稳不到6.8V,功耗=(9.0-6.8)V/1K .
2、431,输出电压:Vout=(1+R1/R2)*Vref=(1+R1/R2)*(R2/(R0+R1+R2))*Vin
当输入有变时,输出也在变,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VOut=(1+R1/R2)*Vref这是对的,前提Vka>Vref且Iref*R1很小很小
=(1+R1/R2)*(R2/(R0+R1+R2))*Vin,这就不对了,这里有个电流走向和431会嵌位电压的问题,具体看DATASHEET
3、用三端稳压加二极管,做做实验还行,用于产品,3个二级管累加误差较大

网友L:
不知道楼主的电路功耗有多大

个人感觉还是DC-DC变换效率最高,适合电池供电,用串联稳压效率太低了,用稳压二极管效率可以就是通常稳压二极管的一致性有点差,5%不知道影响大不,其实用贴片34063和贴片电感的话,体积也没多大,就是成本稍微高一点

网友M:
真是搞不懂

用DC/DC的在这里不见得效率就高,理由是:输入电池电压最高9V时输出7V,LDO的效率78%,而小功率DC/DC做很高效率不太现实,就算做到90%以上成本也划不来;电池电压降到7.3V时,LDO还能保证7V输出,效率提高到96%,这个不是一般DC/DC能做到的。

网友M:
还有

用431或稳压管做并联稳压的,电池总是在最大输出,系统想休眠什么的都不省电,那9V电池能顶多久?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稳压后7V的后续电路电流小于1ma(这个7V是专门给采样电路的,和系统其它用电是分开的)
因为要求电池在7.5V左右还能正常工作(采样),所以得保证电池电压在降到这个点时7V还能稳得住.
dadodo说的有道理,系统休眠时,这部分还是在耗电,就怕功耗大了电池用不了多久.
朋友们看看用哪种方法合适.

网友K:
可以找带休眠功能的电源管理IC

一方面可以稳压,一方面可以休眠,就是有点贵.

网友M:
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不是说到了7550吗?最简单的办法是用7570,直接出7V。

楼主:
75系列没有7570

75系列没有7570,最大的是7550.
sweethally说的用电源管理IC贵还不好买.

楼主:
朋友们再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M:
怎么没有呢?

楼主:
dadodo哪找的?

看dadodo提供的型号和我的是一样的,都是和泰的吧.我的资料中怎么没有?
而且上次我还让我们的采购去问过,说没有,最大只到5V的.我搞错了?

网友M:
是和泰的

实在找不到7570,有7550也好办,看看75XX中文版资料。

网友N:
顶 dadodo

个人感觉他的方法最合适了。

网友O:
既然7伏是采样用的,那么稳定就是要保证的

带有4007的都不是很稳定,4007的压降与温度,电流有关。

为何楼主直接不用电池电压作为采样呢?

楼主的东西应该还有AD吧,既然有加个测量电池电压的AD吧。把电池电压测量出来

网友P:
7V电压

用LM317方便

网友Q:
我说

如果是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AD/DA转换器作稳压源的话,一般的稳压肯定不能满足要求,需要精度较高的稳压管才行,最好使用精密基准源。

网友R:
好象有6.8V的吧

差不多了啊

网友S:
稳压管效率太低,不适合电池供电

还是找个DCDC

网友T:
想效率高就用带稳压输出的电荷泵

网友U:
dadodo所言极是~

网友V:
看要求了

成本、大小、效率、精度、稳定性、带载、纹波、干扰等都需要考虑的,在考虑上述方面后再做决定选用什么类型的电路,没有这些何谈设计?

网友W:
DCDC用小的电感器,。体积也很小的,

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卧装的7805的占地面积

网友X:
这么麻烦,不要用7v不就是了

网友Y:
看了这么多回复,48楼才是正解

手持设备电源讲究的是效率
电流不大的情况下用电荷泵是最佳方案
无论从体积还是效率上,没有更好的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回复

我把情况再讲清楚一些:
1.这个7V并不是给整个系统供电,仅仅是给一个AD采样提供一个稳定电压,因此它要求的电流很小,至于为什么用7V,是因为系统用的是9V的电池供电,留点余地,要保证电池电压在下降到7V多的时候还能正常使用,还有一点就是要提供给AD采样的电压尽可能的高(保证AD的范围大),所以就选择了7V,后面的AD采样要求不是太精确,这个7V在(+-0.1V)甚至(0.2V)是可以允许的.
2.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池电压,开始就是这么想的,直接用9V再采样电池电压,但AD的结果在电池电压在波动时变化太大,不便后面AD结果的处理,最后还是决定用一个稳定的电压好.
3.还有一点是元件尽量少(板子空间不多),成本不能高,有的朋友说用电荷泵,这玩意从没用过,成本应该不低吧.
该用哪种方法,朋友们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X:
既然7v精度要求这么低,AD的电压要这么高干嘛

直接用系统的5V不就得了

楼主:
回楼上

我上面说过的,AD电压尽量高是为了使AD采样的范围尽可能宽一点。

网友Z:
LDO-ADJ SOT23封装+2个电阻调不行吗?

LDO-ADJ SOT23封装+2个电阻调不行吗?

网友I:
搞半天 LZ 是需要一个 7V 的基准源?

而不是电源?

楼主:
确切说不是基准源

确切说7V是给后面的AD电路供电(AD电路很简单,故电流很小),而不是给AD提供基准.

网友AA:
楼主意思应该是给后面ad一个激励电压吧

为什么偏偏是7V,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AB:
DCP,怎么实现升压??

网友AC:
dcp说的对.我在国外的板子上见过这种方法.

只是那个不是用电池供电.

网友AD:
稳压管

稳压管肯定不行!那样9V的电源不能用多久!

网友AE:
用1117

用可调1117

网友AF:
有7.1V的稳压管

我用过7.1V的稳压管,是日立的,小日本的东西稳压很精确,价格比国产的稍高点,也不到一毛钱
像稳压管这类简单的元器件我优先选择国产的,但国产没有7.1V的

网友AG:
如果要精度高,用稳压管的方案基本不要考虑。

网友AH:
基准源可以,可输出十几毫安。

网友AI:
稳压2v

串3个二极管一定好用啊!

网友W:
如果你前面有12V稳压7812的话

用三极管射极跟随器,加上B极的两个分压电阻,可以得到小于11v的任意的稳定电压

网友AJ:
支持赤铸的LDO

常规的解决方案就是可调的LDO,可以去TI或者LINEAR的官网查

LZ还是浮躁了

网友AK:
不知道dcp你认为你的方法好在哪里

没有这样用过,效率多高?

TL431的方案还是比较好的,给AD供电的话这个是最优选择了,便宜好用,而且精度,温瓢都很好

网友AL:
基准干吗非用7V啊?

本来我以为你需要的是7V电源呢..

网友AM:
这是一个暴糊涂的问题...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