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极电流是多少? 三极管能导通么??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图错了。8050是NPN管。

楼主:

修改了 应该是 8550

网友B:
5V-3.3V-0.7V=1V,所以1K电阻上电压为1V,基极电流为1mA

因此三极管能导通。

网友C:
如果放大倍数是100

Ic=100mA
Rc=5V/100mA=50欧

即:负载大于50欧时,三极管可以饱和导通

网友D:
经验数据

这是一个经验数据的问题!!在工程设计中通常取基极电流为集电极电流的1/10至1/15.

网友E:
(5V-3.3V-0.7V)/1000=?

4楼的蛋蛋已经计算出结果。5楼也给出了参考计算。
但是,负载不给出不好算其他。因此6楼给出了一个经验数据。但是不是强制的。你依然有设计空间。

网友F:
能导通,而且会一直导通,关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