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滤波

楼主(2007-12-23):
用单片机AD口读峰值电压,如何避免交流电网中的电压波动?不要用硬件。

网友A:
电网波动关你AD啥事?除非你的电路设计得不好,干扰很大。

网友B:
50Hz偶数倍采样,

网友C:
4楼的方法比较实在……

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D:
没搞明白4楼的方法。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E:
4楼的方法最简单

但结果会叠加一个固定的偏差。
如果加上一个过零同步采样就更好了。

不过好像与楼主要求的“软件滤波”不相符。

网友F(2009-08-08):
软件滤波同硬件滤波一起,效果更好呀!

网友G:
关键是楼主的“峰值电压”出现的时间有多长?远小于工频周期?远大于工频周期?还是接近工频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