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嵌入式系统电源问题:

楼主(2007-12-24):
外部提供电源为5V,需要3.3V和1.8V电压,有下述几种情况,请问哪种方式更好,为什么?
1.分别选用1.8V和3.3V的LDO(如1117),都由5V直接提供输入
2.分别选用1.8V和3.3V的LDO,3.3V的LDO由5V作为输入,1.8V由3.3V的输出作为输入
3.用DC-DC代替LDO
如果外部提供电源改成更高的输入,如9V或12V,又是何用情况?

网友A:
多电源系统很可能有电源顺序要求

先把这个搞清楚了再决定怎么接

如果输入9V或12V,应该先用DC/DC降压

楼主:
上电顺序,恩,谢谢.

如果不考虑上电顺序,
两个LDO是否都应该直接将5V作为输入?
因为如果将3.3V的输出作为1.8V的输入,那么3.3V的LDO负载不是更重啦.

另外LDO的压差越大,LDO本身的消耗是否也越大?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B:
功耗要多考虑一下

从效率上来说从1.8V是从5V上取还是从3.3V上取是一样的。但为了减少3.3V的功耗,还是从5V上取,至于时序可以通过其它的方法解决。如是电流很小用LDO就可以啦,如果工作电流很大,最好是DC-DC。同时还要考虑实际使用中是待机和工作的时间的比值。如果大部分时间系统都不会有功耗,只是偶而工作时的电流比较大,还是选用LDO的好。具体怎么用还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

网友C:
电源设计需要输入条件、输出条件、能耗要求等

建议到我的博客下Power100看下
http://ne5532.21i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