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信号输入的疑问

楼主(2007-12-24):
如图,输入信号峰值为8V的大信号时,在输入信号负半周某个时刻,Q1基极瞬时电压小于发射结导通电压,此时三极管截至。但仿真后看到发射极还有交流信号输出,请问此时交流信号怎么还能传送到发射极?

网友A:
“但仿真后看到发射极还有交流信号输出”

在哪里?我看不出来。

楼主:
to maychang

仿真图中红色波形部分就是发射极交流信号,部分和输入信号有点重叠。
如果看发射极瞬时电压,则当输入信号位于负半周使发射结截至时,发射极瞬时电压为0,不太清楚截至时交流信号怎么还能到发射极?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用得不对。
用直流输入就看清楚了,波形被切那部分应该差不多落到横轴上。

楼主:
to maychang

如果用示波器直流看的话确实如你说“波形被切那部分应该差不多落到横轴上”,我用示波器选择观察交流信号也没错吧,示波器A端连发射极,发射极交流输出就是红色波形部分,我觉得截止的话发射极上应该没交流信号出现,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回楼主

你的理解大成问题,什么是交流什么是直流还没有搞清楚。这很可能是中学时代物理教材的错误导致的。我给我外甥女补习时发现现在中学物理教材里关于交流直流的讲法完全是错误的。
先看你的这句话:“如果看发射极瞬时电压,则当输入信号位于负半周使发射结截至时,发射极瞬时电压为0”。
这句话并没有错,一点错也没有。但“发射极瞬时电压为0”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是瞬时值。而所有瞬时值,都是直流分析的对像,或者说用直流电路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一点希望你认真想一想。只有包括频率、相位等等的,才用得上交流分析方法。
“我用示波器选择观察交流信号也没错吧”。你要观察的是瞬时值,当然用直流档。不需要观察瞬时值,只关心频率、相位、谐波以及波形,可以用交流档。

楼主:
多谢maychang

示波器我选择交流档原本是只观察发射极的交流波形,看到三极管截至时发射极竟然还有交流波形才有此疑问,一直以为只要交流档出现波形就意味着发射极有交流信号。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如果把示波器打到直流档,那么应该出现的是只有正弦的正半周(近似)
而现在打到了交流档,则是把这个半边正弦信号传了一个隔直电容后的效果,交流成分基本都能过来,但是半边正弦毕竟只是半边,里面包含有其他的频率成分,通过电容以后,应该有一个变形,去掉了直流成分,这个应该能解释为什么图上看到的红色下方还有少量的削底现象。
斗胆猜测,欢迎拍砖。

网友C:
百闻不如一见,看看这个直流图吧

网友D:
说了这么多...

我怎么感觉不对啊,电路本身就有一个8V左右的直流偏置,所以信号源负半周信号当然可以进来啊.有什么不对么?管你示波器打在什么档啊,不只有没有理解错误.

网友E:
好好看模电书去了

楼主:
现在感觉明白了。

当输入信号负半周导致三极管截止时,之所以用示波器交流档在发射极还能看到电流,是由于示波器交流档时相当于在发射极和示波器间加了电容。当三极管截止时此电容向R3和示波器组成的回路放电,这样示波器测得的电压就是三极管静态发射极压降,只不过是负值。

楼主:
打错了。

是示波器交流档在发射极还能看到电压。

网友D:
楼上的请问:

在外部信号不加的情况,基极电位是多少?

网友F:
基极有直流偏置。不是工作在检波状态。

基极有直流偏置而成的偏置电流。不是工作在检波状态。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只是信号太大而使输出失真。

楼主:
回孤星119

在外部信号不加的情况,基极电位仿真大概6.7V。

网友D:
那不就结了.

所以你的波形是正常反应的.信号源的信号还要加上一个7.5V的直流.所以就会出现你所说的负半周还会有波形的情况,这时加在基极的信号不是负值.跟打交流和直流档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