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什么也不接,也会出现正弦波,为什么?请教。

楼主(2007-12-25):
  我用的是普元精电的示波器DS5102CA,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示波器探头什么也不接,也会出现一个像正弦波的信号,50Hz,幅度在2毫伏左右,为什么?不是随机噪声,是很有规律的波形。
  1.本来以为是探头的原因,换了在另一个示波器上正常的好探头,也这样
  2.同学用的那个示波器好用,我把我用的这个上他那插电源,我的也好了,但什么也不接的时候,噪声比他的示波器大
  3.把他用的示波器到我现在的地方插电,他的示波器上也出现了正弦波,探头还是他原来的。
  怀疑是我的人体静电,我都离他两米了,还这样。周围的电器除了电灯都被关了,包括手机,电脑。
  本来以为接上实际波形就好了,但是大波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小信号就不行了,我用函数发生器产生1KH的正弦波,100毫伏,用电阻分压,100K欧+1K欧,测1K欧电阻上面的波形,乱做一团。
  可能是供电不稳吗?
  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把探头所附的夹子夹到探头上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
没有

把探头所附的夹子夹到探头上,出现随机噪声。

网友A:
那就是探头与室内电源线之间的分布电容传进来的

正常现像。

楼主:
刚才

.........
  多谢maychang前辈指点。

网友B:
设定有问题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言

  多谢lnyangtc。确实设置有问题,我的设置中有个“数字滤波”,如果选择关闭,那么就会出50Hz的“类正弦波”,如果选择打开并选择好范围,低通高通就可以去掉那个杂波形。
  再请教一个问题,真正应该是使用关闭数字滤波吧?这样才是真正的信号波形吧?那个50Hz的杂波也是世纪中会碰到的吧?工频干扰?

网友C:
空间中存在着很强的50Hz工频信号,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又很

很容易感应到。

网友D:
问一下

哪需要查看小信号时该怎么办啊,不能依靠他的数字滤波吧,要看真是波形,请指教

楼主:
刚才

   刚才给普源精电的工程师发了第二封求助邮件,首先赞扬回信速度,20分钟。第一封是一天。
   他说可能是供电问题,我也怀疑是供电问题,刚才又换顶一个地方插电,又没有了那个杂波。然后回到我现在的地方,也好了?真是奇怪。普源的工程师说可能供电没接地,应该是插销没接地的意思吧?而且他也说正常是不需要数字滤波的。
   我正在弄,现在很晕~~

网友A:
有什么可晕?

探头放在桌上,附近不要有用电设备,看看此时正弦波幅度多大。然后用手靠近探头,看看幅度是否变化,如有变化,即可判断是感应过来的。
再进一步判断,把探头放到有盖金属盒内,金属盒与示波器的“地”良好相联,示波器也要良好接大地。如果“正弦波”减小,即可证实。

楼主:
多谢

  maychang前辈多谢,我的手靠近的时候,就会有幅度增大的现象,我找了一个电热水壶,用接地夹子夹在上面,然后把探头放进去,盖上一张快递用的硬纸带,干扰没了。
  现在开始寻找干扰源。。。。

网友E:
试试这招

你把周围所有的电线都割断了,把附近的变电站给毁了,干扰源就没了。

网友F:
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电网是50HZ的,明白了吗?

如果你示波器地线接得可靠,不会出现此杂波;
如果你示波器地线不可靠,那就用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