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2007-12-26):
(无正文)

网友A:
有的

叫做模拟开关。

楼主:
有这么高速的吗?

有这么高速的吗?

网友B:
CD4052等,几十M都可以

网友A:
CD4052速度可不行

74HC4051/4052/4053可以工作到这么高频率。

楼主:
好像有些不对。。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些开关的datasheet,大概都是根据输入信号超过多少幅度就通过这样的,而我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使能信号端,控制开关的通断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