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电控制强电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一个用ttl信号控制一个24v,20A电流的电路,开始用一个ssr-25dd的固态继电器,在测试时,继电器输出压降1.3v左右,这样继电器本身发热功率大概有26w左右,老大认为损耗太大把该方案cut了,想请教下用可关断晶闸管做的话,导通时晶闸管压降一般是多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方案?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啊?

网友A:
是不是频率很高啊?

如果不高可以考虑用接触式的

网友B:
用继电器

楼主:
直流控制直流啊,主要要求控制器件损耗不要太大

网友C:
晶闸管 开了就不能再关了。

用 Mosfet

楼主:
有一种是可关断的

mos管老大不愿意用。mos管和可控硅偶以前都没用过。现在想了解下所谓的可关断晶闸管导通以后压降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压降是多少要看电流

电流大,压降当然大了,要看管子的倒通阻值的,bt24好象是0.025R.

楼主:
当然是电流20a的时候的压降。

网友C:
" 有一种是可关断的"

什么型号? 有datasheet没?

”可关断晶闸管“  至少两个PN结这么理解吧, mosfet可用 IRF3810,不过需要辅助的高端电源,否则就在低端做,不是很合理。

网友D:
成本要求?

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IRF3810好像不便宜.

网友C:
哈哈哈

偶想不会比一个过20A的继电器贵吧?!

网友A:
那自己不就可以算了.

0.025*20=0.5v压降啊

网友E:
继电器很好的啊,费那劲干嘛^……

除非你还有要求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光偶加MOS管,你老大与MOS管有仇吗?

网友F:
估计他老大以前栽在mos上了

网友G:
MOS管

更具体的,共地:N-MOS(或NPN)+P-MOS管,
不共地:按 awey 说的

网友H:
可控硅

或者继电器,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