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胡音箱负载检测电路

楼主(2007-12-28):
1、主要功能为检测所连接音箱的状态分别是过载(所接音箱过多引起负载阻值过小引起保护)、短路、开路。
2、如何采集到过载、短路、开路3种电平信号给单片机进行检测或者不由单片机检测是主要问题。
3、此功能是和功放保护电路功能接近但又有区别,此机主要在不接功放时检测音箱状态。
这种电路应如何 搭建呢

楼主:
主要是现在没有接功放信号,只是检测负载如何能检测出这几种状态呢

网友A:
接功放时好测

分别测量电压电流就是了。
不接功放,就要单片机供出一定电压,并且测量电流。更重要的是功放开始工作就要将单片机电路断掉。

楼主:
如果在接入功放时,一边送信号给音箱,一边检测这些状态,我不知道怎么样设计这种电路,要随时检测的

楼主:
方案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介绍一下

楼主:
如果动态接有功放的动态信号时能够检测,接有功放静态时也能够检测,并且不接功放时也能够检测

楼主:
有点复杂,所以上网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