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WM/PDM做DAC?

楼主(2007-12-28):
DAC, PWM, pd, DM, kHz
使用CLK为1M的PWM/PDM,能做出10KHz的DAC出来吗?
DAC输出的稳定时间能否做到300us以内?
谢谢;

12-28:
找到一篇关于PDM的**,分享以下,大家研究。
http://www.dzfans.com.cn/Article/DZGC/YYSL/MLDLYY/200707/5669.html

网友A:
“使用CLK为1M的PWM,能做出10KHz的DAC出来吗?”
可以,但分辨率最多只有100级(二进制6.6位),实际上还要低一些。

“DAC输出的稳定时间能否做到300us以内?”
可以,只要分辨率充分低。

楼主:
怎么算的?

80级左右就够了。
请问怎么计算相关的参数,比如最大分辨率,稳定时间,纹波电压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如果用PDM代替PWM,效果一样吗?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借问楼上什么叫 PDM , 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还有个问题

如果用PDM代替PWM,效果一样吗?哪个更好一点。

楼主:
是 脉冲密度调制

据说效果比PWM要好。

网友B:
re

1MHz 10K信号带宽足够了,可以获得很高的信号品质了,PWM和PDM本身可以携带低频信号,用不着DAC了,直接用RC或者LC滤波出来就是了。具体内容可以看看ClassD功放的原理和sigma delta数据转换

网友C:
时间真的有点短

300us,时间太短了,除非分辨率比较低,还有纹波可能会比较大。还和电路设计有关。
   主要看你到什么精度吧,一般想达到0.2%的精度,可能时间得上s级

网友D:
脉冲密度调制是否是脉冲密度频率调制

请问LZ,脉冲密度调制是否是脉冲密度频率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