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运放适合作跨阻放大器?

楼主(2007-12-29):
用于检测PIN管的光电流,频率10K Hz 以下,偏置电流小?我还需要单电源供电,选轨到轨支持单电源的运放?正输入端有必要加一个偏置电压么?对运放还有什么其它要求?谢谢

网友A:
路过~~~!!

  军品你可能用不上!

网友B:
偏置电流小? 不一定

PIN管的光电流,有时也相当大的,那就用不着偏置电流很小的运放了
所以要定量

网友C:
去翻选型指南

ADI,TI,NS等等都有运放的选型指南,首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比如你的光电流的范围.你要实现的关键指标.对照着选型指
南一翻,就知道应该关心运放的哪些指标了.

网友D(2020-07-03):
    据说  INGAS (铟镓砷)管 不需要加反偏电压,  再者 加反偏电压 是为了减小 管子电容,以适应光通信应用, 你才10KHz, 所有应该不用,  跨阻放大器可以检测很小的电流, 所有偏置电流 应该很重要,  我选的再pA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