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逆变器的开关噪声

楼主(2007-12-29):
直流经过逆变变成3相,频率是16k,现在在检测逆变的电流时发现电流上叠加了大约16k的尖峰脉冲,请问如何能够有效抑制这些脉冲呢?
在逆变MOS两端装有电容,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电流检测是通过电流传感器检测的,通过运放同相放大进行处理。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应该lc滤波都滤掉了,我想是空间辐射的

还有你接的是什么负载?你的pwm线是否双绞线

楼主:
是控制电机的

你所谓的双绞线是指?

网友B:
电容滤波

弄个小电容上去是否可以滤除尖峰脉冲?

网友C(2011-11-29):
滤波器,滤除16K成份的谐波即可

网友D:
基本是滤不掉的,只是最后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