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充电电流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7-12-29):
如果用220V交流对440u电容充电时,电流最大是多少?
我是这样算的,
i=C*(dv)/(dt)
 =C*(d Vm*sin (2*pi*f*t))/    (dt)
 =2*pi*f*C*Vm * cos(2*pi*f*t)
Im=2*pi*f*C*Vm
 =2*3.14*50*440u*311
 = 42.98A
请问这样的计算正确吗?电流貌似很大

网友A:
这样计算不对

电路接通瞬间,不一定角度为零。角度不为零的话,充电电流无穷大。实际情况当然电阻也不为零,接通时刻电流瞬时值由电源电压和电路中电阻决定。

楼主:
继续请救

  那如果有一个充电电路,在电容充电路上有管子,要选取能承受足够电流大小的管子,该怎么来算那电流呢?

网友B:
直接交流电对电容怎么充电?

是不是整流后对电容充电?

楼主:
应该是整流后的

    别人问我的,我先看看他电路怎样连。前两天放假了,没上论坛,呵呵

网友C:
問題都不清楚

問題先要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