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晶体管电灯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12-29):
如图,Tr1的集电极电位为什么与Tr1的发射极电位为什么认为是相等?此时两个三极管是否都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
当输入高电平时

两个三极管是否都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A:
no

小功率的sc2458工作在饱合区,大功率的sd1406工作在线性区,由于小功率管的开关速度本来很快,加上大功率管没有了存储时间,因此组成达林顿管的开关速度很快.

楼主:
回PowerAnts

刚差了下sc2458的datasheet,饱和时饱和电压为0.1V到0.25V,既然sd1406集电极电位为0.6V到0.7V,是否sd1406位于临界饱和状态?

网友B:
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下>中好像见到过

网友C:
俩管子都饱和了。

临界饱和时可以认为Tr1的C与E相等。

这种复合管的优点就是速度快,(其实也没有多快)

PWM控制灯泡的亮度,用100HZ就足够了,1个管子也能实现。

猫王那书你研究多久了啊??

楼主:
回fluke56512

《晶体管电路设计》确实是非常好的书,我是新手,看了很长时间的国内模电的书对很多问题都不太理解,看了这本书感觉帮助很大,大概看了3个月,虽然还有很多疑问,但对模拟电路感觉有了不少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