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可控硅的一些概念疑问!

楼主(2007-12-30):
一:场效应管:
1:请问P沟道MOS场效应管和PMOS管是什么关系?同理,NMOS管和N沟道MOS场效应管什么关系?
2:VMOS管指什么东西?
3:绝缘栅场效应管是因为栅极与其它电极完全绝缘而得名,这是否意味着做设计的时候,可以不加光偶隔离也可以满足强/弱电隔离。
4:大家是怎么记住结型场效应管和绝缘栅场效应管以及增强型、耗尽型,P沟道,N沟道等类型的原理图的?
我总是记不住,很容易混了,好什么好办法帮助**吗?
二:可控硅:
需要用图来说明我的问题,正在绘制中。

:我不大懂MOS/TRIAC的,所以问题可能比较幼稚,愿意的就指教我几下了啊,谢谢啊!

楼主:
TRIAC 3

在一些资料中见到说,使用脉冲变压器做可控硅的触发,请问这对不对?

如果采用脉冲变压器做可控硅的触发是对的,请问为什么采用脉冲变压器?是因为电气隔离的原因吗?

楼主:
TRIAC 4:

在A和B象限,为什么T2极的电流是一样,G极电流相反的情况下,TAIAC都能触发?

当电流从T2流向T1时,G极的触发电流方向不管是正还是负都能触发可控硅吗?

网友A:
看完

如果是想隔离,用光藕可控龟即可.

楼主:
请问LS老大:

不带自动过零的光偶可控硅的型号有那些??

我查到的几个型号怎么都加过零了啊?例如那MOC3021

网友A:
过零,可以用moc3061

网友B:
你照着固态继电器的电路做一个

或者你直接买固态继电器即可

楼主:
俺不要自动过零啊

我自己做过零检测啊。

我要的是不过零的啊 :(

网友A:
做驱动的器件不能做检测?

moc3061做检测不行吗?

楼主:
是这样:例如我用可控硅接电热丝调温

通过软件判断过零然后调整220VAC的相位角就可以拉,但如果是自动过零的,怎么调相位角?

我1~5楼的问题有没有哪个老大能比较全面的解答一下啊?!

非常感谢。

楼主:
GOOGLE了一下

PMOS=P沟道MOS管
NMOS=N沟道MOS管

VMOS没弄清楚。

楼主:
绝缘栅场效应管

绝缘栅场效应管是因为栅极与其它电极完全绝缘而得名,这是否意味着做设计的时候,可以不加光偶隔离也可以满足强/弱电隔离。

好象管子不坏的话,是可以隔离的,但如果击穿了就没办法保证了。

所以,好象还是要加光偶隔离的。

模拟的各位老大评论一下对不对啊?

网友C:
唉,此隔离非彼隔离,“栅极与其它电极完全绝缘”的耐压

最大也只十几二十伏,再大就击穿了

而且:绝缘不等于可以随便乱加电压!!!就算不击穿,加上的电压也是直接影响到其他电极的导通的,和源极S一有电压差就导通了!!!

再就是:电压都是相对的,电流都是需要回路的,感觉LZ缺少一些基本常识和概念哦

楼主:
是啊是啊,LS说的是啊

再就是:电压都是相对的,电流都是需要回路的,感觉LZ缺少一些基本常识和概念哦

那个可控硅触发的电路,我就不知道怎么找电流回路啊。
220VAC接到TRIAC的T2、T1上,那G上的触发信号肯定要找T2或者T1做电流回路啊,可是怎么既能有电流回路,又能让MCU和220VAC隔离,我弄不清楚啊。

网友D:
VMOS管因硅片表面腐蚀成截面成V形的沟而得名

是比较早的一种工艺方法。
此帖发到模拟技术版面或许回复可以多一些快一些。

楼主:
请求程序匠人斑竹把帖子转到模拟里面去!

麻烦了,谢谢。

楼主:
可怜没人搭理……

网友D:
你的问题一连串

一共11帖。
如果集中在一帖里,问题编上号,可能好一些。

2楼问题:
这个东西叫双向二极管,也有人称为触发二极管,其特性双向对称,有点类似于没有控制极的双向可控硅。两端电压较低时几乎没有电流,两端电压上升达一定值之后电流急剧增大(电流值由外电路决定),端电压降到很低。电流降到一定数值后恢复为高电阻状态。常用于触发可控硅。

网友E:
NMOS的简单识记

增强型和耗尽型的符号图,中间接到衬底的那个箭头线指向里就为N沟道,为引线(由三个小短线组成)为增强型,我是这样区别的:虚线已经很虚了,比较容易增强.记住一种,另外就知道了.

网友F:
3楼问题:

不能用单向光偶驱动,要专用的双向光偶

楼主:
双向光偶是什么东西?

MOS管的问题就不问了,我看了2天书基本看懂了一些。

但可控硅的问题还有很多,但主要还是触发和触发电流的问题。

楼主:
MOC3023就是双向光偶把?!

就是可以双向通电流罢?!

看到ST有个叫AC-SWITCH的东西,那芯片是没有隔离的把?用来驱动可控硅岂不是不能和220VAC隔离?好象很危险哦。

除了MOC3023大家还知道哪些型号的双向光偶啊?!(感觉这东西叫双向光偶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个别的正规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