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信号的放大问题

楼主(2007-12-31):
输入是差分信号,采用差分放大器进行放大,要求保留差模中的直流分量,并尽量不失真,因此不能用电容或变压器耦合。
如果直接耦合,由于信号的地线相对于接收端是浮动的,会不会出现因为信号相对于接收端地线的共模电压太高,导致放大器截止的情况?谢了!

网友A:
当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仅是放大器不能工作,共模电压太高有可能使放大器损坏。

楼主:
回复2楼

谢谢,那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使用专用的高共模输入运放

楼主:
回复4楼

但是我看了一些高共模的运放,带宽都很低,比如AD629,只有500k,我这里要求10M以上,明显不够啊

网友B:
EL5172 Differential Amplifier

EL5172 +/-5v Differential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