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在电路板中的标识

楼主(2008-01-03):
(无正文)

网友A:
标识好像是用V吧

网友B:
我用的就是TVSn,n表示的編號

网友C:
我在电路上看到的是ZD的标识

施奈德变频器板子上的

SOT-23封装的,刚开始感觉是二极管,但是拆下来测量,正反向都有二极管特性。所以我想起了TVS管

但是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