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高端电流检测的问题:我想测试一个三端电源器件的短路电流(大概在几百毫安到1安多吧),由于在输出端测短路电流不太好实现,想从输入端也就是高
端测试电流来实现短路电流的测试(高端电流检测器件采样电阻RS输出电压送至AD转换器,I=Vad/RS),输入电压小于40V,市场上高端电流检测的器件有不少,能否推荐一种较简单和性价比比较好的器件?

网友A:
自己用电阻取样,然后电阻分压,再用运放放大就行了吧。

网友B:
两端分压再差分后放大~~~

网友C:
MAX471

能工作到36V

自己做也很简单,去ADI网站选个高共模电压的仪表放大器,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D:
ad8210

adi正打广告呢。

网友E:
4楼的贴子怎么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