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面线路板覆铜层是顶层还是底层,

楼主(2008-01-09):
做单面线路板覆铜层是顶层还是底层,
搞不清一些概念,PROTEL中覆铜层是从上透视过去,还是我直接面对覆铜层,从上透视过去的话做出来好做

但就怕拿去加工,他们搞错层面做了相反的来

网友A:
如果是直插元件

应该是底层,也就是从元件上方看过去透视,否则无法焊接,除非特殊设计。

网友B:
布线和覆铜在同一层

网友C:
LZ 似乎在问镜像的问题?

楼主:
ty

不是镜像的问题?
而是以前都是手绘的,未用过软件

网友D:
底层

应该是底层覆铜吧
插元件的那面是顶层

网友E:
线路在哪面画都应该可以啊。

你就画底层吧,这层是透视过去的。画顶层也应该行,反正是要出GERBER文件做光绘的嘛。

网友F:
bo386675绝对是骨灰级高手……

就凭“而是以前都是手绘的,未用过软件”这段话——如果有点年纪的话——当然了如果现在还是学生又另当别论,呵呵

楼主:
一下子洞穿了我的内心

楼上才是高人,分析得这么仔细,

网友G:

2楼说的对,如果是直插,做单面板一般是底层覆铜...

楼主:
g

还有一个问题,线路板的固定罗丝孔作在哪一层,线路板的尺寸作在哪一层,,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