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光耦

楼主(2008-01-09):
手上有一个光耦,白色贴片四脚的封装,上面的标识是P190B 652,特性大概是这样的:在输入端输入大约20mA的电流,在输出端有10V左右电压输出,请问有这样的光耦吗,我以前没见过。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的描述有误

    虽说有硅光电池,但光藕没有用光电池做的,普通光敏管虽然也能在光照下产生电动势,但因结构问题不能提供明显的电流,即使数字万用表也无法驱动,更何况是10V的高压,单体硅管电池的电动势都远没有这么高。该电压肯定是外部电路产生,至于光藕的类型,分析电路即可得知。

网友B:
输出多少电压和电源有关系

当然也和光耦输出端的耐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