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句话的理解,关于滤波方面的

楼主(2008-01-10):
(无正文)

网友A:
无法理解

楼主:
没想到maychang来了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
说个具体的吧。就是一个同相输入的放大电路。如下图:
当输入端是交流信号时,C1不要,C2要
当输入端是直流信号时,C1要,C2不要。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滤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C1和C2都是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区别仅在于有C2无C1时,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增益就不再下降(成为跟随器,增益为1),而有C1无C2时,增益可以一直下降,可以小于1。

楼主:
讨论讨论

    你的意思应该就是频率高的时候电容的容抗会起一定的作用吧。
    目前,我看到一种说法是,如果用有C1无C2对交流信号进行滤波的话,那么输出的交流信号会变形。不知道对不对?感觉有C2无C1的话,交流信号也会变形吧?
    附:我输入的交流信号是逆变后得到的电流,转换成电压输入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变形是因为运放的输出摆动速率不够。
假定低通转折频率相同。输入幅度也相同,有C1无C2和有C2无C1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