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充放电回路中电容类别不一影响有多大?

楼主(2008-01-10):
现产品上有一RC回路,是充放电的。先与电容充电,充好后再利用其电量保持三极管基极电流,电容电放完后三极管因无基极电流而截止。放电时间约几秒钟。以前电容是25V100uF,品牌是红宝石的YXF系例。现在改换成红宝石的YXA系例。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还请用过的大侠讲讲,谢谢!

网友A:
你自己不会算RC常数吗?

网友B:
只要容量不变.影响可以忽律吧.

楼主:
那他的系例区分意义何在呢?

网友C:
RC常数不变的话就没有影响

网友D:
电容除了容量、耐压,还有一堆参数

你这里要求不高,主要看容量和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