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08-01-10):
如图所示:

请问:
1.图中没有辅助电源;由24V供电,为什么要用2个三极管BC847这样处理?
2.振荡电路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接三极管BC847到电流反馈Pin3?
3.反馈回路中二极管BAV99和电阻并联?怎么解释?
4.补偿电路有什么奇妙之处?

楼主:
补充

分析的有理。

另外抱歉,Q1的基极应该接一个12V稳压管,明天修改。

因ORCAD license服务器在公司。

楼主:
修改原理图

网友A:
做个记号

学习

楼主:
开关电源

for 1,增大回差电压,以减小C18,但是U2的供电最大20V.
U2的最大工作电流是30ma,有些怀疑至U2引脚7的电压能降低到20V以下.

U2启动和工作电流低,因此可以不需要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