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产生了何种干扰?

楼主(2008-01-10):
 最近开发的一控制系统,有电源模数电,当控制继电器工作时,各部分的运放放大出来的信号有细微的改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何种干扰?怎么去除干扰?

楼主:
继续请教诲

  当继电器工作时,我用示波器量了电源的电压,检测不到干扰存在,电压也没有波动,现在是共地的,那我如何做可以有效的除去干扰呢?谢谢

楼主:
电磁?

  我做过试验,如果用另外一组电源提供给继电器,共地,情况得到改善,如果加电容,怎么样加呢?谢谢

楼主:
接了

  接了个IN4007,请问为什么用示波器检测不到断电器工作产生的干扰呢?
电源用示波器是检测不到纹波的,

楼主:
只要继电器细合就有干扰

楼主:
继电器吸合就有干扰

  断开就没有了,主要是从运放出来的信号可以看出,检测电源没有变化也没有纹波,因为运放出来的信号是控制电机的,听电机了声音就知有变化了

楼主:
继电器吸合就有干扰

  运放的工作HZ很低的,主要是放大直流信号,进去了信号都经过了T形滤波电路(两个R一个C),当断电器工作时,发现检测电机跟电源分压进去的信号都有几+个MV的变化,经过放大后变化就很明显了,

断开就没有了,主要是从运放出来的信号可以看出,检测电源没有变化也没有纹波,因为运放出来的信号是控制电机的,听电机了声音就知有变化了

网友A:
继电器电源如果与运放电源是同一电源

或者两个电源共地,有可能是继电器吸合时继电器线圈电流在地线上的压降对运放产生影响。这只能通过分析电流走向来避免。

楼主:
继续请教

maychang 分析得有一定的道理,主控制板是模数板,继电器在另外一块板上,我发现继电器一工作时,原来自激振荡方波产生电路都受到了影响,但波形上看不到杂波,用示波器看发现波形的平均电压有几个MV的变化。因为有多级放大电路,所以放大出来的信号去控制电机变化就很大了,如果我用另一个开关电源供断电器共地发现继电器影响没有了,如果是同一变压器出来发现还是有影响,从这些现象来分析,可以确定不是电磁干扰,再一个继电器工作时电源上没有纹波,可能是的是地线有影响,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B:

楼主说
  接了个IN4007,请问为什么用示波器检测不到断电器工作产生的干扰呢?
电源用示波器是检测不到纹波的,
 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示波器是可以检测到电源的纹波的,我曾经做过个实验,用示波器去检测开关电源的纹波,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在实验室里有人也在做另外一个实验,他也是用继电器做一个相关的实验,我发现当继电器吸合的过程中,示波器的显示的波形有突变!今天看到这贴子,我想有可能是楼主想要知道的答案.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

 铺下地就可以了,因为继电器一工作,电流很大,在地线上有压降,因电源电路比较特殊,直流地跟交流地间接相连,形成反馈,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