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此阻抗?

楼主(2008-01-10):
如图,想在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加入滤波电路,但第一级的功率不能完全传给第二级,衰减很大,想必是阻抗没有匹配好,但又应如何计算第一级的输出阻抗与第二级的输入输出阻抗???集电极是电感,还有电容,不知如何计算?

工作频率是433.92MHz

请各位DX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症状?

放大器输入阻抗不算高,会影响振荡器。
振荡器后应接一级射随,射随输入阻抗高,能减少附载对振荡器的影响。
无论集电极接什么元件,输出阻抗的计算方法都一样。

网友B:
~~

是第二级的输入阻抗与谐振网络并联了,减小了电路的Q值,你这样接的话,估计起振都比较困难了~~~~没有改变反馈系数,但是减小了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可能AF<1了,~~~~

另外433M的频率是不是该考虑传输线了,用S参数来设计缓冲电路和功放电路了~~~~

楼主:
振荡器通过10P电容耦合到射随器,振荡器调好的功率就不见

难道跟感抗,容抗没有关系吗?

楼上大哥,能不能算一次给我看看?

小弟实在不解~~

楼主:
回三楼

应在谐振网络与第二级加什么电路才能使第二级减小对谐振网络的影响?

射随器不是高输入阻抗的吗?

谢谢!

网友B:
射随器呀~~~

你后面那个电路不是射随器,是一个共射电路~~~~

网友C:
我瀑布汗

这种东西用计算阻抗么?
你知道你第一级的输出阻抗么?
你知道你的第二级的输入阻抗么?
至于滤波电路,想减小谐波是吧,任何放大电路都有谐波,都不小
最好的办法就是输出滤波,减小电路本身的谐波!
一个满大街都找得到的东西还被你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434MHz电路确实满大街都是,但调得好的没几家

回6楼,小弟搞错了!但中间加一级射随好像很别扭,我就想把上面两级连起来!呵呵~~

回7楼,434MHz电路我也有几个方案,但测试并不理想
能不能告诉我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把上面两级连起来?

网友C:
你想调到多好?

只要你肯给钱,多的是高手包你过FCC和CE,功耗低,效率高
问题是,采用这种廉价方案的都是对成本极其敏感的,你觉得可能有人会采用你呕心沥血搞出来的东西么?
有那个精力和金钱,ic做一个比这种玩意儿强多了
此电路成本2元,2元能够买到台系的IC,性能比这玩意儿强多了

楼主:
东瓜说得有道理

我做这个电路是自己用的
别人的产品大部分都太注重成本,所以元器件都极其精间,性能也不是太好
现在重要的是解决产品的问题,成本主面不是太夸张就可以了
1.功率10-13dBm,效率高点
2.最好能用上PCB天线
3.传输距离80-100m
那这个电路应如何调整?还是这个方案根本不行?
有其它ASK方案介绍吗?

网友C:
给你几点建议

1如果不太注重成本,不要研究声表OOK了,用台系的IC吧,一样便宜。
2如果仅仅是想传输100米,功率-20dbm甚至-30dbm一样可以做到
3  433M频段的环天线效率不会高,一个10dbm输出的IC,使用环天线后,正常辐射功率也就在-20dbm上下
4 你似乎应该详细的研究你的目的,然后再找方法,深钻这种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有一天你自己去设计模拟IC。

网友D:
哈哈

加个电阻

网友E:
继续关注。

看来这种电路是东瓜DX曾经玩的不想再玩的了,就这个电路我想提两个问题
1 是为了学习知识而用了这个电路,那LZ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
2 是在量产中,请推荐个台系的IC,或者告诉我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去查找这种IC,目前我只知道用百度搜。

网友F(2010-10-04):
楼上的那木头东瓜,知道你就告诉人家,不知道你就别JJYY。
最恶心的就这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