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频率40KHZ以上的低通滤波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8-01-11):
14位A/D,采样320KSPS的话要求160KHZ以上信号能衰减到-85dB以下~
由于40KHZ是有用信号,所以截止频率需要取的高一点~
不知道对于这一截止频率的低通用OP做还是LC做好~OP做的正反馈六阶很不理想~
另外这个滤波器的特征阻抗是个什么东东,如果前后连接的都是运放,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匹配?或者随便设定个值都可以?

网友A:
在www.freq.cn网站上可以解决

在www.freq.cn网站上可以解决

网友B:
要求?幅度、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