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啊~buck型恒流电源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1-11):
遇到了问题,请大家多多帮忙看看
使用一个恒流控制芯片,外部主电路为buck形式,带动负载为照明LED。

恒流芯片原理大致是:通过一个串联在主电路中的0.1电阻采样其中电流,当buck中峰值达到要求值时就关断主开关。而每一定时间周期T给主开关一个开启信号,令其开启,频率大约200K

问题:

1 主开关在关断和开启时,开关上有比较大的瞬时电压过冲(+/-5v),buck的直流供电电压才25v;

2 我想测负载电流,因为没有电流探头,就用一个0.05的电阻串到负载上,用示波器直接测电阻两端电压波形(夹子夹在电阻一端,探头勾在电阻另一端),结果示波器显示出,在开关开通和关断的瞬间,会有一段时间的电流震荡,但我不明白的是,震荡电流怎么会有负值?也就是说,怎么会有反向电流(我的负载时LED,而且也没有发现可能存在谐振的通路阿)?

请大家多多帮忙,不胜感激,谢谢,谢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过冲和振荡

在开关电源中普遍存在。
这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引起的,很难完全避免。

楼主:
谢谢

谢谢您的回复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吗?(除了完善PCB板外)
因为PCB已经做完了,正在调试,有什么其它可以采取的方法来降低这种影响吗?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