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我该如何选择过压保护器件,有图

楼主(2008-01-17):
如图,电路的信号输入是两种模式,可以电源与IN端结入信号,也可IN端与地端接入信号。为了防止220V电压信号窜入,在输入端加了抑制二极管与可恢复保险丝,现在想问一下各位,这个抑制二极管和可恢复保险该怎么取值,还有这个可恢复保险会不会产生保护作用。输入为5.5V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出产生TTL脉冲信号

网友A:
问题没说清楚

只保护信号,不保护电源?
220V电压信号可能沿着哪条路线窜入?
那个 5V 什么意思?另外接 5V 电源,还是经过二极管、电阻之后产生的 5V?
保险丝接在运放电源与 5V 之间什么意思?

保险丝和 TVS 取值,要看:信号幅度和精度要求、信号源特性、干扰的能量和宽度

楼主:
回楼上

不好意思,那个5V是外接电源;220V信号一般会沿着IN1端进入,前端保护主要目的是防止电路中的原件烧毁,也就是保护脉冲产生电路的安全

网友B:
IN1端要是能进来220V

靠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这种管子只能抑制瞬间的脉冲,时间限制为微秒数量级,时间长了就要烧毁。
还是设法使220V不能进入到IN1端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