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出一个电感的值,如何绕制?

楼主(2008-01-19):
最近在做一个FM的话筒自己玩,计算得到的电感值为0.19uH,看了小日本的书,上面介绍了一个诺模图的方法

0.19uH的线圈是直径1mm的铜丝绕5圈,线圈的直径为10mm,然后拉长到7mm,就得到了大小为0.19uH的
电感~~~~

不知道这个对不对,用诺莫图的方法绕空心线圈的电感值有多精确??

一般情况下各位是如何绕制规定电感值的空心线圈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只能是个大概的值,装上去还需要调试的。

通过调整线圈的圈数以及匝间距等来达到最佳效果。

楼主:
oo平时绕空心电感用的是什么方法?

是不是诺莫图?
总得得到一个大概的方法再细调吧

网友A:
我很少搞这些东西了,通常是不断的试。有仪表最好

网友B:
这个小东东给你玩玩

楼主:
谢谢~~

已下载了

现在用万用板搭了一个100M的电容三端振荡电路,用示波器看了效果还不错~~~~

看来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顶一下~~~

网友C:
看来是个好东西

网友D:
找个LRC电桥测一下

找个LRC电桥测一下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空心线圈的电感的计算结果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