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08-01-20):
如果我要在一个并联电路上,把一个直流转成二个交变电信号(此二个电信号频率随我们电路决定,即是频率可以任定),经过同一电阻后,再分别提取此二个电信号再整流出二个电流,请问要如何设计,谢谢!如图所示,如果这样的应是摸以信号吧!

网友A:
起这么个名,有一半人不敢回复了

“如何设计”,是设计“起振电路”,还是设计“电流提取电路”?
好像“起振电路”已经有了,那么,“电信号1”和“电信号2”是什么性质的信号?“提取”出信号的什么参数?

楼主:
不好意思,题名太那个了!

由一个振荡电路产生二个电信号,经过同一个电阻,再分别提取此二个电信号,因为经过同一个电阻时,二个电信号会混在一起,所以要有一个采样电路把此二个电信号分别输出来,因为多年没有接触电路了,在此请教,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电路帮忙写出,多谢各位了!!!!

楼主:
“如何设计”,是设计“起振电路”,还是设计“电流提取

RE:二个电路都要,谢谢!

网友A:
“由一个振荡电路产生二个电信号”

由一个振荡电路怎么产生二个电信号?

网友B:
调制?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