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贴片和直插电容应用场合

楼主(2008-01-20):
电解电容 贴片和直插在应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在看开关电源和一些功率模块上面用的电解电容,如自举电容 全部是直插的 为什么不用贴片的呢

网友A:
大电解贴片的要贵1倍以上

并且超过100uF的就很金贵了,价更贵

网友B:
价格是一方面,体积的影响非常关键

    大型器件重量较大,如果做成表贴的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保证不发生位移甚至倾倒,对批量生产而言,相关工艺的成本会因此大幅上升,故表贴工艺很少用于大型器件,而大型表贴器件则基本上全是静稳定结构,且贴片前要先点胶固定。
    另一类较少用贴片而体积并不算大的器件属于特种材料器件比如有机薄膜电容、超高精度电阻等,这类器件市场需求不大故而产量很小,做成表贴的话包装是个大问题,表贴器件要符合自动贴装规范,一个包装的数量不小,本身价格又高,这样的整包产品卖给谁去?

楼主:
re 谢谢了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从设计到产品果然有很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