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下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2008-01-21):
 那个U?是个比较器,标准电压在反相端是5V,同相接输入信号,VCC是12v的电压。我不理解的是和场效应管相连的2M的电阻和二极管的作用。栅极因该是没电流的,那接电阻和二极管有什么用呢?另外整个电路的功能也请你们说下,让我和你自的分析比较下。

网友A:
虽然栅极是开路的,但是却存在着分布电容

你可以看作是在GS之间并联了一个小电容。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那接2极管和大电阻的作用呢?还是不明白啊 !

网友A:
充电快,放电慢。为了快导通,慢截止。

楼主:
电阻大不是放电也应该快吗?

电阻大不是放电也应该快吗?

楼主:
明白了

 谢谢00!从软件转做硬件开始迷糊了点啊!哈哈 。

网友B:
那个比较器以及PNP双极型管与MOS管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C:
两电路没啥关系呀

注意那个接地

楼主:
为什么没关系呢?

 还指望通过比较器的输出来控制三极管,进而控制MOS管的啊》》》》,实际应用也没什么问题 的》

网友D:
re

hoho,位置接错了把

楼主:
改过后的图 不好意思发错了